[求助] 关于Abidi论文中的一个简单的求模长

楼主(2024-01-16):
100资产

小弟阅读论文时对式子进行了推导发现窗函数频域响应的模长比论文里少了个tb,请问诸位大佬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2024-03-17):
谢谢你的回复CML分频器,我来报恩了  这个很像ZOH(零阶保持器)的传输函数 它写传输函数的时候可能省略了系数

楼主:
谢谢兄弟了,这个当时偷懒了没每个步骤手推,腿了以后才发现是用欧拉转换的那步论文有点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我也偷懒了 没有算  我今天算了一下 希望能有帮助  另外论文里面我觉得他混淆了输入信号的频率与采样频率   传输函数中的W我觉得应该是输入信号的频率  T代表的采样的脉宽   我是个小白 不清楚过程是否正确

网友A:
更正一下 T应该是采样周期  不是采样周期的脉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 T应该是采样周期  不是采样周期的脉宽

是的,td这里只是他所统计的一个时间周期,也可以说后面整个噪声分析的一个对于时间长度的一个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