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lash的Block Erase Command的地址信息代表的是字节吗?

楼主(2024-01-16):
如上图,是随便一个flash datasheet的Block Erase Command,我主要想问,
这个Command传输的24bit address,这个address是代表的字节吗?
如果是字节,那是不是必须是64KB对齐的。

但 如果是单位64KB的话,那address为0代表 擦除第一个64kB空间,address为1代表 擦除第二个64kB空间。

不知道哪种理解是正确的?请教各位大佬 了

网友A:
add[23:0] 是byte所在地址,发block erase cmd,会选中该add所在的block进行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23:0] 是byte所在地址,发block erase cmd,会选中该add所在的block进行擦除

那如果发来的地址不是64kB对齐的话,硬件就会自动对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