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最近进入Linux Centos(虚拟机)后状态栏无故消失

楼主(2024-01-16):
如图所示,本人非常苦恼,去CSDN查找过后问题也仍未解决,不止状态栏,连任务栏也消失了,壁纸也是,明明在设置那里还是显示壁纸的,但是壁纸就是一片黑,而用terminal打开的界面,上边那个带关闭的一栏消失了(应该只是terminal打开的才会这样)。
然后我尝试用root登录后,发现用名为annie的用户登录时出现的这些问题,在这里都不存在了,有大佬、大神、资深用户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嘛?因为我不太想用root,毕竟root用户还是很重要的,轻易不去碰了。下图是用root用户登录进去之后的界面。

异常状态栏(各种异常)

异常状态栏(各种异常)

楼主:
求各位给个解决方案~~~

网友A(2024-10-14):
解决了吗,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出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遇到相同问题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看着像你装的桌面出问题了,把对应的桌面kill掉重新开一个桌面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add panel设置一下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d panel设置一下正常了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2025-06-30):
引用 网友A:
add panel设置一下正常了

你好,能具体请教一下如何设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