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响应问题

楼主(2024-01-17):
请问下图所示LDO,从重载到轻载问题不大,但轻载到重载变化时出现下面的问题(ipwl仿负载变化)。

如果变化速度快1ns或1us,会振荡。
如果变化速度慢100u或1ms,vout就会在最后时刻(100u或1ms)时达到稳定。‘
经验证每个iLoad下都能稳定输出,只在iLoad从轻载到重载时出现问题,应该不是环路稳定性问题。
而且Vg功率管是和Vout形式完全跟随,怀疑是Vg功率管寄生电容太大延迟太高响应速度太慢??不太清楚从哪里入手修改

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从哪里入手改呢

提前谢过~~

架构

架构

iLoad在1us内0-10m,出现振荡

iLoad在1us内0-10m,出现振荡

iLoad在1ms内0到10m,Vout在1ms才稳定

iLoad在1ms内0到10m,Vout在1ms才稳定

网友A:
怎么看着图中红色的环路是正反馈呢 图没画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图中红色的环路是正反馈呢 图没画错吧?

画错了,红框里运放正负应该反接

网友B:
fvf侧是怎么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vf侧是怎么补偿的?

文中没做补偿,但实际Buffer输入端会在FVF侧引入次极点恶化相位裕度。暂时不知道怎么缓解

网友:
loop1里面还有一个M3M4的环路,这个环路的PM看了吗

网友:
再检查下重载下的稳定性

网友:
借版主LDO有个稳定性stb仿真的问题:vout节点同时处于FVF环路与REF环,在仿真单环稳定性的时候,需要断开另一个环路吗?例如仿真FVF环路的时候,需要将EA作开环处理吗?

网友(2024-09-13):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请问该结构的优势是什么 不考虑输出节点 FVF环路就有两个低频极点 稳定性是不是不太好调 硬加电容感觉又影响了速度 违背了采用FVF的初衷 如有不对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