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1.8V的VDD下为什么Vth可以变得这么高?

楼主(2024-01-17):
180nm工艺下,为什么Vth会变得如此高呢?都可能有什么原因呢?感谢解答和讨论。

网友A:
低温 ss corner

网友B:
衬偏效应 加Corner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温 ss corner

谢谢回复 温度就设置的27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衬偏效应 加Corner条件

谢谢回复 请问具体要加什么样的条件呢?

网友:
BS间压差越大,VTH越大

网友:
衬偏效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请问具体要加什么样的条件呢?

我意思是你的衬偏效应导致的vth偏大,然后加上不同的温度 corner下 本身vth就会不同 导致你现在这种情况下vth较大,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