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芯片封装

楼主(2024-01-17):
      大家好,我在写论文,然后有流片回来的芯片,但是测试和封装我一窍不通,因此想让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两张图片,解释一下各个部分,我该如何在论文里描述,感谢大家

网友A:
这是显示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显示驱动?

上面写着OTP验证。固定微代码?

网友:
有点类似CPU封装。PGA封装 PGA(Pin Grid Array)?LGA封装 LGA(Land Grid Arr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显示驱动?

好像是的

网友:
Micro LED背光应用?

网友(2024-02-27):
通过表面中间的缝隙可以看到,下面有点像是放大了的window BGA?

楼主(2024-04-02):
请问一下各位,有人说这是COB有人说这是PGA,封装到底是看第一张图还是第二张图,COB和PGA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4-05-11):
这个探针卡是那家做的,求资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有人说这是COB有人说这是PGA,封装到底是看第一张图还是第二张图,COB和PGA有什么区别 ...

这个绿板尺寸多大,看挺大的应该不是PGA/LGA。
晶片是不是长条型的?看起来是COB或者COP、COF这种显示驱动芯片测试针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有人说这是COB有人说这是PGA,封装到底是看第一张图还是第二张图,COB和PGA有什么区别 ...

看图一是COB:因为只有垂直视角,中间部分看连线是通过打WB线到板子上的金手指上,然后再在绿油下方走铜线连接到下方的球或者焊盘(看不到下方)。如果下方是球就是BGA,如果是焊盘就是LGA,如果是针脚就是PGA。

看图二是把上面基板焊接到下方PCB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