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e low/Tie high和直接拉到VSS/VDD有何区别

楼主(2024-01-17):
floating的逻辑门(反相器,与非......),Tie low/Tie high和直接拉到VSS/VDD有何区别

网友:
我的理解:一般情况下,由于MOS管gate oxide比较薄对ESD比较敏感,所以不宜直接接到易受静电影响的电源地上,否则容易击穿gate oxide,影响可靠性。使用tie h/l可以避免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