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佬们一些关于芯愿景软件提图的问题

楼主(2024-01-17):
1.HeExtractor软件怎么划分工作区
2.导入图片后怎么设置图层信息
3.如何导入器件单元库如图的两个文件怎么得到  万分感谢大佬指导

网友:
1.芯愿景有详细的教程,有视频的那种,里面有教怎么划分工作区,你这个好像是付费版的,教程应该更加全面,不懂可以问一下芯愿景客服
2.同上
3.单元库需要自己从Cadence导出再导入提图软件,类似导出gds的步骤,导出格式选EDIF20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