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扎拉维书本知识请教

楼主(2024-01-17):
一直不知道某个结点对地电阻和对地电容怎么看

比如图片中的漏极点的对地电阻,往上看是RD,往下看是M1的电阻,为什么增益的式子分母只有RD呢?

网友:
因为输出Vout相对小信号地之间只有一个RD

网友:
增益本质上是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比值,如果他们在一条电路上,三极管又是两条线路,共源栅极不走电流,所以它的输入电阻不是输出电阻对应的输入电阻,只是提供一个偏压,却不占用电流。

网友A:
因为针对图3.23,书上有写“我们先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和体效应”,因此M1的电阻ro=∞,所以增益表达式里只有RD

网友:
增益式子中的Gm是个等效值,里面有考虑向下的电阻Rs,把mos和Rs看做一个整体计算了Gm,那计算增益的时候就不会再考虑向下的电阻了(此时是忽略了沟长调制效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针对图3.23,书上有写“我们先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和体效应”,因此M1的电阻ro=∞,所以增益表达式里只 ...

w我觉得你的解释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