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24-01-17):
这里两个电流源由电流镜实现,且M1 M2的尺寸相同 、M3 M4的尺寸相同。

IN 与INB信号静态时都为低电平(100mv量级)、IN 与INB信号动态时为差分信号。

求助 求助 要怎么量化分析。

网友A:
有点像斯密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斯密特

一开始我也觉得像施密特,所以我扫了下迟滞,扫描出结果发现他不存在迟滞。

网友:
像极了一个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也觉得像施密特,所以我扫了下迟滞,扫描出结果发现他不存在迟滞。

...

这个就是迟滞比较器,你去网上搜一下MOS的施密特触发器/反相器,迟滞没有可能是你在DC仿真的时候没有选中迟滞功能,或者参数没设置对

网友:
就是一个delay单元,只是为了更好的让delay时间由电流和电容C决定

网友:
应该就是施密特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ttps://zhuanlan.zhihu.com/p/54082573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ttps://zhuanlan.zhihu.com/p/540825737

发错了,应该是这个https://zhuanlan.zhihu.com/p/369010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