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给mos管加GATE孔 M1M2的线和孔 根据线名自动打孔

楼主(2024-01-17):
Author :        huangyunchang
;Funtion :        Seleted MOS will auto add M1/M2/via1/via2/gate
;                1.<Key>KP_0 is uesd to add gate for MOS
;                2.<Key>KP_1 is uesd to add M1 for MOS
;                3.<Key>KP_2 is uesd to add M2/via1 for MOS
;                4.<Key>KP_3 is uesd to add via2 on the basis ofconnection
;                5.<Key>KP_4 is uesd to change S/D metal of MOS
;Versions:         V1.6
;not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please contact me Email:1126423110@qq.com

楼主:
下载以后 记得把".txt"改成“.il”

网友A(2024-08-20):
在使用的时候会报未定义的函数错误,这要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的时候会报未定义的函数错误,这要怎么解决啊?

这个是你的virtuoso不是617及以上的版本,需要自行更新一下

网友B:
目前发现打GATE的功能,constraint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 "DFM")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onstraintGroupID)     两处ID=>Id    DFM=>virtuosoDefaultSetup    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发现打GATE的功能,constraint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 "DFM")
                                        myViaOptions = v ...

对 DFM是我自己做的孔  可以用原来virtuoso自带得孔

网友(2024-12-04):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的时候会报未定义的函数错误,这要怎么解决啊?

函数解决了么?需要修改成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