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M中chopper频率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2024-01-17):
如果采样频率仅512KHz,chopper频率选32KHz是否合适?

网友A:
要看你OSR是多少,OSR比较高的话32k也许可以,要确保斩波频率在带外,一般选择fs/2,如果你觉得太高可以适当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OSR是多少,OSR比较高的话32k也许可以,要确保斩波频率在带外,一般选择fs/2,如果你觉得太高可以适 ...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