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完时序,时钟树的skew变化较大,时序以及收敛,还关心这个skew不呢

楼主(2024-01-17):
是这样的:
第一次绕线完了,我报告了一下时钟树,发现skew只有200ps左右,有几条时序违例,以及transition违例的情况(还没修)
优化完了之后,时序也都收敛了,DRC问题也都清理完了,看了下时钟树的skew变大了很多,来到了676ps。
想请问一下大家,这种时序收敛了,也没有DRC问题,所有都检查没问题了,还关心时钟树上的skew不呢,或者这时候出数据,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呢。
后端小白一枚,不惜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开了useful skew吧?
我们追求skew尽可能的小其实也是为了后面时序好收敛,如果drv都没有问题,timing也clean了,客户没有强硬要求的化,可以接受有一定sk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开了useful skew吧?
我们追求skew尽可能的小其实也是为了后面时序好收敛,如果drv都没有问题,timing ...

没有开useful skew。
像这种如果后面PT也没有问题,应该也就不用管了吧,个人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开useful skew。
像这种如果后面PT也没有问题,应该也就不用管了吧,个人理解。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问题不大,timing以pt结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问题不大,timing以pt结果为准。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