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未定义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4-01-17):
关于"input.scs":The instance `R0'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等问题的解决方法

在virtuoso中搭建好testbench后,初学者仿真时很可能会遇到这种问题。解决方法:在仿真环境里面-->setup-->Model Libraries里面添加自己的仿真模型文件,着重注意还要把section部分也设置好好点击apply使之生效。用到了mos,bjt,cap,res等都需要设置相应的section.

此外我的csmc05使用res时设置了section之后提示找不到某个文件,我们在pdk文件最上层搜索该文件,将其复制的仿真模型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下即可。

楼主:
第一次发,有问题请批评指正

网友A(2024-04-16):
你好,这个model library里的模型具体是什么模型啊,我打开里面就有一堆已经设置好的,但是查询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model library里的模型具体是什么模型啊,我打开里面就有一堆已经设置好的,但是查询了跟你一样 ...

你先确认自己电路设计时使用的是哪个库,仿真时要使用的就是你电路设计时的那个库,然后添加那个pdk的文件,每一种使用的器件都要指定section,也就是corner,一般大致仿真一下的话选择tt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确认自己电路设计时使用的是哪个库,仿真时要使用的就是你电路设计时的那个库,然后添加那个pdk的文件 ...

感谢您的指导,我算是自学,所以有很多不明白的,我只是想验证一下这个仿真可以出波形,所以找的是网上很简单的例子,用得器件都是是自带的工艺库analogLib这个画的电路图,所以我没有在model library里找到这个库的pdk,还麻烦您给我看看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或者是我哪个步骤出了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2024-11-18):
一揽子解决方案  解决问题
+
eda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