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180工艺mos管的问题

楼主(2024-01-17):
请问这两个L有什么区别,哪个才是一般说的宽长比的L呀,希望大佬能解答

楼主:
不过看版图poly的宽是950n,感觉宽长比的L应该就是950n,很好奇那个Lc是什么参数

网友A:
你看下器件的横截面就知道了,LC是实际的L,LC是gate poly跟WN重叠的长度,是LP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器件的横截面就知道了,LC是实际的L,LC是gate poly跟WN重叠的长度,是LP的一部分 ...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WN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WN是什么呢

HV N-well impla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HV N-well implant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