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每位累加求和简便写法?

楼主(2024-01-17):
各位前辈好!小弟最近需要对一个矢量Verilog里的每位累加求和,如图中所示。

请问这种有简便写法嘛?如果能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integer i;
reg [3:0] INDEX_SUM;
reg [8:0] X;

always @(*) begin
    INDEX_SUM = 'd0;
    for (i = 0; i <= 13; i = i + 1)
        INDEX_SUM = INDEX_SUM + LOGIC_AND[i];
end

always @(*) begin
    X = 'd0;
    for (i = 0; i <= 13; i = i + 1)
        X = X + LOGIC_AND[i] * ('d27 - i);
end

网友:
It's logic summation?

reg [3:0] INDEX_SUMM
indeger i;

always @(LOGIC_AND)
begin
INDEX_SUMM=0;
for (i=0;i<13:i=i+1)
INDEX_SUMM = INDEX_SUMM + LOGIC_AND[i];
end
------------------------- or ---------------------------------------

wire INDEX_SUMM;

assign INDEX_SUMM = &LOGIC_AND;

Selecting!!!!!!!

楼主:
非常感谢您!学到了学到了!之前担心这样写的话,保存累加和的变量,无法清零然后越加越大最后溢出。看您这样写,收获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