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群里大神可以帮忙下载这篇**大论文么:pipeline sar adc

楼主(2024-01-17):
A Low power and high resolution pipelined sar adc with loading-free architecture

一个具有无负载架构之低功率高解析度的管线逐渐逼近式类比数位转换器

网友A:
NCKU 2013 的硕士论文,下面这篇

A Low Power and High Resolution Pipelined SAR ADC with Loading-Free Architecture.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KU 2013 的硕士论文,下面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