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XL时出现如下警告,怎么解决?

楼主(2024-01-17):
使用的工艺是SK工艺。

网友A:
感觉像工艺不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工艺不适配

PDK都是工厂提供的,应该不会出现不适配的情况才对,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同一个工艺,没遇过以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这个方法
https://blog.csdn.net/qq_34662871/article/details/115344386

感谢回复,技术库已经attach过了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