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上的RC滤波

楼主(2024-01-17):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经常看到有模块电路在电源上增加一个RC滤波后,再将电源接入模块中进行供电;也有整个电路直接接一个RC滤波器的,请问RC分别的阻值容值是如何设置考量的,还望大佬们解答

网友:
理论上电源越稳定越好,目前绝大部分理论都是基于稳定的电源的。所以C越大性能越好。但C越大意味着成本上升。很多时候靠感觉。就和新人画PCB差不多。

网友:
一般RC作为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噪声,看电路对不同频率点噪的要求来选取,RC越大,滤波性能越好,但是电容的面积也会与电容值成正比,所以要看实际情况trade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