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三种方案的差分对匹配哪个更好?

楼主(2024-01-17):
请教一下以上三种方案哪一种更好呢?为什么?

网友A:
个人倾向第一种, 从匹配的角度看二维的比一维的匹配度更高, 而且能够更好的抵消芯片中的热梯度和应力梯度带来的失配. 5/3的管子本身面积并不大, 没有必要再拆开成两个管子来做匹配了. 个人建议是DE给定的差分对不要随意去拆, 如果实在要拆的话还是先和DE协商让他在原理图上也做相应的修改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狗狗说得对,狗狗好厉害

网友B:
复议,差分对至少会有两组信号线,所以二维的方式更容易中心对称;至于第三种方案就是为了匹配而违背了匹配的原则。

网友:
首先排除第二种,第一种优于第三种,共质心主要是避免温度梯度,应力梯度。模拟版图艺术上有写,匹配的器件应遵循四个原则。一致性 对称性、紧凑性、离散性(其中紧凑性要求尽量为正方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议,差分对至少会有两组信号线,所以二维的方式更容易中心对称;至于第三种方案就是为了匹配而违背了匹配 ...

第三种方案在宽长比很大(比如20/2,20/1这种)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但是也要事先跟DE沟通。一般情况DE给什么就按照怎样的宽长去做就好,LE在做版图的时候对于器件摆放走线等等需要仔细思考,对于器件size什么的还是不要想太多,自己学习的时候可以,做项目还是老老实实按照DE给的来

网友(2024-02-19):
阿拉斯加说的对

网友(2024-04-17):
第二种一维的ABBA形式差分对怎么走线可以让输出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倾向第一种, 从匹配的角度看二维的比一维的匹配度更高, 而且能够更好的抵消芯片中的热梯度和应力梯度带 ...

大佬,请问一下,如果AB各为四个,也是第一种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