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字符串变量变成可执行的语句

楼主(2024-01-17):
字符串变量引号里是要执行的语句怎么办,有这个字符串变量。

比如skill脚本里面有,"x=1"这个变量
该怎么通过那个变量得到x=1这个语句

这个问题的来源是这样的,写了个脚本,这个脚本要接受的变量本身就是一个要执行的函数。但是,想让它在脚本里面执行,不是执行完以后的值当做脚本的变量。
于是想到了先把语句变成字符串这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我觉得并不好。。

想实现的效果就是我在ciw输入
conditionllyChoose(obj~>cellName=="AAA")
不一定是cellName,而是想任意输入

网友A:
evalstring函数提供将字符串解析为表达式,将字符串放到这个函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valstring函数提供将字符串解析为表达式,将字符串放到这个函数就可以

感谢大佬,这已经很好地解决我的问题了。
我又更新了一下问题,您能看看对于这个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valstring函数提供将字符串解析为表达式,将字符串放到这个函数就可以

最后一行被水印挡住了,被挡住的地方是obj~>cellName=="AA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一行被水印挡住了,被挡住的地方是obj~>cellName=="AAA"

应该还是evalstring,不过你这里需要注意,传进来的obj你需要已经定义好这个变量了,确定你函数所在的作用域有obj,要不然解析字符串时候会找不到obj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evalstring,不过你这里需要注意,传进来的obj你需要已经定义好这个变量了,确定你函数所在的作 ...

emmm,这样是不行的,如果一个函数填入的参数是一个语句的话,可能是,他会直接计算出这个语句的执行结果。比如想把一个图像化界面的语句传递到脚本里,实际上他把这个语句的执行结果(t/nil)传递到函数里了。
把这个语句先转化成字符串传递进去,再用evalstring去读取是可以的。
只不过输入过程会麻烦。语句开头和结尾要加上双引号,语句内部的双引号需要用反斜杠\转义掉。
我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