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中导出Hspice

楼主(2024-01-17):
各位大佬,我在cadence中导出Hspice网表,出现下面的问题,请各位大佬指教。

操作步骤如下:
.

步骤1

步骤1

步骤2

步骤2

步骤3

步骤3

网友A:
你路径不对吧,没有root的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路径不对吧,没有root的权限?

换了路径还是不行

楼主:
找到原因了,但是怎么改呢

网友:
試試這個方法

ADL視窗–>/Setup/Simulator…改成HspiceD–>OK
Simulation/Netlist/Create netlist –>秀出Hspice co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