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单端,伪差分和差分输入ADC的输出数字码有区别吗

楼主(2024-01-17):
请问单端,伪差分和差分输入ADC的输出数字码有区别吗

楼主:
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A:
以Vcm-based的差分为例,输出码字是1,0还是1,-1

网友B:
单端和差分我感觉没区别,伪差分指的是 单端转differentia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Vcm-based的差分为例,输出码字是1,0还是1,-1

输出数字码一般都是1和0组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和差分我感觉没区别,伪差分指的是 单端转differential吗?

能举例说明下吗,伪差分指的就是类似于差分的结构,只是输入上一个为VIN,一个为GND

网友C:
没有区别,数字码的权重是系统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区别,数字码的权重是系统定义的

这方面的概念有点懵,有相关文献介绍这方面内容吗

楼主: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啊,有好的资料也可以推荐推荐,我这边弄明白了也回分享给大家

网友(2024-05-17):
看文献差分输入是先比较vip-vin是否大于0,得到的是符号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