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开关切换策略问题

楼主(2024-01-17):
看文献学习到全差分SAR ADC结合开关切换策略(单调开关、Vcm-Based等),可以节省MSB电容,同时大幅降低动态功耗。产生了一些问题:
1. “上极板采样+开关切换策略” 和 “下极板采样+开关切换策略” 相比是不是前者功耗更低,后者精度更高?
2. 上述开关切换策略是否只能用在全差分SAR而不能用在单端SAR ADC里呢?

网友A:
1、下极板采样能避免开关引入的非线性,故而能做高10bits以上的精度,但上极板和下极板的区别只在采样阶段体现,私以为对于功耗的节约并不明显,只是结构简单,更节约面积吧;而不同的开关策略节约 功耗体现在比较量化的阶段,确实不同的策略有很大的差别,通过CV^2即可算出;
2、无论是单端还是差分,均可使用不同的采样和开关策略,你把单端看作伪差分即可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下极板采样能避免开关引入的非线性,故而能做高10bits以上的精度,但上极板和下极板的区别只在采样阶段 ...

感谢解答。我总结了一下:

上级板采样结构简单、精度低、速度快、面积小;
下极板采样结构复杂、精度高、速度慢、面积大。

Vcm-Based等开关策略通过取消猜1,先比较后置位,可以节省电容和功耗。

上/下极板采样都可以结合开关优化策略使用。

上/下极板采样和开关优化策略既可以用在全差分SAR,也可以用在单端SAR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我总结了一下:

上级板采样结构简单、精度低、速度快、面积小;

速度不好说,采样时间确实因为精度提高需要更长的settle时间,但针对同一精度,下极板只是多一个时序,每次相差不过几百ps,差别不大吧

网友(2025-08-12):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好说,采样时间确实因为精度提高需要更长的settle时间,但针对同一精度,下极板只是多一个时序,每 ...

你好,我最近在看开关切换策略,针对于单端结构下级板采样并且采用Vcm based开关策略,比较器的参考端一直接的是Vcm电压,在第一次比较时,输入到比较器比较端的电压和参考端电压Vcm做差后实际比较的是Vcm和Vin的大小,在第一次比较结束后,DAC阵列最高位要接Vref,再进行第二次比较,在第二次比较时,输入到比较器比较端的电压和参考端电压Vcm做差无法消除Vcm,里面包含了Vcm,Vref,Vin这几个量,我一直比较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