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信号为直流的sigma delta adc与输入信号为正弦的不同

楼主(2024-01-17):
新手求问,对于应用在超低频信号的sigma delta adc一般都是采用有效分辨率ENOB=log2(VFS/Vn-PP)的计算方式,和输入信号为正弦时经常用到的SNR的计算方式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前者要采用这种方法来测量ADC精度。

网友A:
表达式看似不一样实际本质都是一样的,计算信号功率,对于直流来说noise一般是以一个sigma来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式看似不一样实际本质都是一样的,计算信号功率,对于直流来说noise一般是以一个sigma来确定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