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位增益缓冲器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4-01-17):
如图所示,假设我现在有一个输入电压VIN,我想让其通过一个动态的带使能驱动的模拟BUFFER传输到后面的容性负载上,从而使得VOUT=VIN。我现在用5T-OTA反接得到的BUFFER其传输特性不是很好,首先在输入为0时存在偏移,其次斜率只有0.9几,因为对精度要求比较高,同时对速度和功耗也有一定要求。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结构?(不用开关的目的是防止电荷共享,这里是有意形成一种流水线结构)之前好像在Pipelined ADC中看到过类似的BUFFER,但是论文中并没有详细阐述,如果非要用5T-OTA做BUFFER的话,设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其尺寸应该如何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