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电感Q值仿真

楼主(2024-01-17):
各位大佬

在仿真电感Q,Rs还有Rp的时候 库里调用的电感就可以仿真出结果
理想电感就仿真不出来
是因为理想电感的参数设置不全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可能你什么地方搞错了。

L=((imag((1 / ypm('sp 1 1))) / xval(ypm('sp 1 1)) / 2 / pi) * 1e+09)
R=real((1 / ypm('sp 1 1)))
Q=(imag((1 / ypm('sp 1 1))) / real((1 / ypm('sp 1 1))))

网友:
试试带Q值的电感indq

网友:
为啥要接两个port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可能你什么地方搞错了。

L=((imag((1 / ypm('sp 1 1))) / xval(ypm('sp 1 1)) / 2 / pi) ...

解决了 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