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条path在pr时报时序正常但是PT 报却是No connstrained path

楼主(2024-01-17):
如题,遇到这个问题,同一条path ,sdc 是同一个sdc确认了,也没有额外设其他false_path,pt log 也差了,没找到原因,请教各位大佬,这种问题还有其他思路查吗

网友:
-from -to 有没有写反
有没有类似 在setup 的view下不检查hold 的设置
检查反标和drc

网友:
看看是不是pba

网友:
如果是到block端口的,会不会在pt环境里设置了false_path

网友A:
先看看clock,有没有传到reg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clock,有没有传到reg上面

确实是时钟没传到reg上面导致,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时钟没连上,eroRoute 也连不上,有什么办法让时钟重新连下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时钟没传到reg上面导致,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时钟没连上,eroRoute 也连不上,有什么办法让时钟 ...

看看是不是mux或者icg被pr工具clone了,导致sdc和post-pr netlist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