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收发器里用VCO仿真PSS出现错误

楼主(2024-01-17):
如图,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尝试调过参数但是不成功,如果不sweep的话倒是没问题,功率调低就行,但是sweep的话调多低都会出现这种问题。用osc倒是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mark一下,我也想知道

楼主:
看来看去也没看懂,我在加了offset = -0.5之后倒是没出现问题了 ,可问题是本身idtmod不就解决了无限变大的问题了吗,不知道是不是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来看去也没看懂,我在加了offset = -0.5之后倒是没出现问题了 ,可问题是本身idtmod不就解决了无限变大的 ...

哪位大佬能看下这个VCO例程的缺陷吗,这idtmod我看很多例程都不加offse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