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 toolbox综合出的二阶sigma delta CIFF的奇次谐波比较严重,如何解决?

楼主(2024-01-17):
如图如题,比较奇怪为什么理想模型里面的奇次谐波也会比较严重,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Vin是-1dBFS)

网友A:
减小点输入幅值,SDtool综合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点输入幅值,SDtool综合是什么意思

就modulator的结构系数是用SD toolbox生成的,我想的是理想模型里面应该是没有三次谐波或者三次谐波不严重,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在想这个三次谐波跟SD toolbox生成的参数有没有关系。输入幅值确实有影响,但是我输入降到-4dBFS的时候,三次谐波都还有大概-105dB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modulator的结构系数是用SD toolbox生成的,我想的是理想模型里面应该是没有三次谐波或者三次谐波不严 ...

H_inf 你给的多少,你可以看一下缩放后的Umax是多少,这是我随便跑的一个

网友B(2025-03-28):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感觉是系统性的问题,只能限制输入信号幅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系统性的问题,只能限制输入信号幅度了

建议附上sd toolbox配置的相关参数,看看是不是有值取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