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analysis里面的ron和rout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4-01-18):
ron in

网友:
ron是直流阻抗,rout是交流输出阻抗

网友:
ron=Vds/Ids,   rout = dVds/dIds

网友A:
这让我想到另一个有关DC Operating的问题:cgs代表栅源电容,那cgg是啥,如果是栅端总电容的话,那这个电容值是对地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让我想到另一个有关DC Operating的问题:cgs代表栅源电容,那cgg是啥,如果是栅端总电容的话,那这个电容 ...

cgg是从栅端看进去的总电容

网友(2025-02-07):
你可以看一下ids和vds的数值,除一下就是ron.所以ron是直流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