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下极板采样自举开关面积过大怎么办?

楼主(2024-01-18):
因为ADC位数12bit所以用下极板采样,要保证线性度的话是否需要每个下极板都用自举开关呢?
如果是的话面积消耗太大了,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不会啊,所有下极板开关共用一个自举电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所有下极板开关共用一个自举电路就行了

明白了,自举电路只需要一个来驱动多个开关,我之前以为开关和自举电路是一一对应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所有下极板开关共用一个自举电路就行了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上级板采样+Vcm-Based开关策略和下极板采样+Vcm-Based开关策略,在降低电容面积和动态功耗方面效果是一样的。
下极板采样精度更高,这样岂不是全面优于上级板采样了吗,为什么我看很多文献里用的都是上级板采样呢?难道说上级板采样的的优点是开关数量少、面积更小吗?
thx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上级板采样+Vcm-Based开关策略和下极板采样+Vcm-Based开关策略,在降低电容面积和 ...

上级板采样第一次比较不需要置位啊,为啥会一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上级板采样+Vcm-Based开关策略和下极板采样+Vcm-Based开关策略,在降低电容面积和 ...

能量确实是一样的。但下极板采样时序较为复杂,需要预留较多的timing budget,所以速度不如上极板采样

网友C:
速度感觉差不了多少,也就是一个寄生电容充放电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上级板采样+Vcm-Based开关策略和下极板采样+Vcm-Based开关策略,在降低电容面积和 ...

这个我答过了,您去看看您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量确实是一样的。但下极板采样时序较为复杂,需要预留较多的timing budget,所以速度不如上极板采样
...

感谢解答。

我的理解是上级板采样完成之后立即就能比较了;而下极板采样完成后还额外需要将下极板由VIN切换到VCM,通过电荷守恒将VIN “推到” 上级板后才能进行比较,请问是否是这个过程导致下极板采样速度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级板采样第一次比较不需要置位啊,为啥会一样呢

我的理解是,传统开关策略需要置位猜1,改进开关策略(单调开关、VCM-Bsaed)不需要;和上/下极板采样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感觉差不了多少,也就是一个寄生电容充放电时间

上级板采样完成之后立即就能比较了;而下极板采样完成后还额外需要将下极板由VIN切换到VCM,通过电荷守恒将VIN “推到” 上级板后才能进行比较,请问是否是这个过程导致下极板采样速度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级板采样完成之后立即就能比较了;而下极板采样完成后还额外需要将下极板由VIN切换到VCM,通过电荷守 ...

这个过程只有寄生电容充放电电荷

网友(2024-05-14):
请问怎么解决多电平开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自举电路只需要一个来驱动多个开关,我之前以为开关和自举电路是一一对应的。感谢。

不对吧 可以一个自举  但是还得在通路上再加一个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对吧 可以一个自举  但是还得在通路上再加一个开关吧

就是每个下极板接一个开关,所有开关栅压均由一个自举电路提供

网友E(2024-08-03):
引用 楼主:
就是每个下极板接一个开关,所有开关栅压均由一个自举电路提供

请问一下,是下级板每位电容共用一个栅压自举开关然后再通过分别的传输门进行采样,还是自举开关直接接电容进行采样呢

网友(2025-04-18):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是下级板每位电容共用一个栅压自举开关然后再通过分别的传输门进行采样,还是自举开关直接接电 ...

直接采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