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isplay option设置问题

楼主(2024-01-18):
如图每次设置完,在当前模块管用,一进入到新模块里面就不管用了,又会还原回去。这是为什么?保存到了cdsenv也没用,还是一进入新的模块就还原了,或者进入别人库下面的模块也会还原,听说删掉库下面的data.dm管用,我试了确实管用,但是却导致现在跑lvs时提示techfile找不到了。。只能把data还原,结果又变成了老样子。

网友A:
原data.dm删掉之后要重新attach一次tech lib, 不然无法stream out的
你可以检查一下你账号的home目录和你启动virtuoso的目录下是不是都有.cdsenv文件, 可能你改了一个但是virtuoso调用的是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data.dm删掉之后要重新attach一次tech lib, 不然无法stream out的
你可以检查一下你账号的home目录和你启 ...

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