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封装打线过程中的静电防护类型和等级

楼主(2024-01-18):
有没有大佬了解,芯片封装打线过程中的静电防护类型和等级

网友A:
Wire bonding:CDM (Charged Device Model)ESD,ie Charged dies discharged to grounded bonding wire. ESD sensitivity level is determined by wafer desig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re bonding:CDM (Charged Device Model)ESD,ie Charged dies discharged to grounded bonding wire.  ...

那一般封装厂在打线的时候,CDM能控制在多少V呢?只有知道了他们的CDM水平,芯片的ESD释放通路能力才能设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般封装厂在打线的时候,CDM能控制在多少V呢?只有知道了他们的CDM水平,芯片的ESD释放通路能力才能设 ...

理解有误。

芯片(Chip)的ESD敏感度是由wafer的线路设计+wafer Fab制程工艺水平+chip封装线路设计+芯片封测工厂制程工艺水平综合决定的。不同设计的芯片ESD敏感水平各异,不同fab、不同封测厂代工的同款芯片也会有ESD敏感度差异。
具体到芯片封装厂的wire bonding工序,直接拿die去做FI-CDM敏感度测试即可确认其ESD敏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