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寄生参数R代表什么?

楼主(2024-01-18):
后仿寄生参数R代表啥意思?
要是地形串联一个3k电阻,芯片岂不是不工作?

楼主:
望广大网友点拨!

网友:
寄生电阻

楼主:
寄生电阻怎么等效到电路上?应该不是VSS上串联一个3369电阻?

网友:
指的是total para res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方块电阻的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方块电阻的个数。

谢谢!

网友B:
R count指的是抽出来的寄生电阻数量,有的大有的小,而且相互之间连接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R count指的是抽出来的寄生电阻数量,有的大有的小,而且相互之间连接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串联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