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toolbox中ADC-DAC模块的原理,以及模块前后的增益取值

楼主(2024-01-18):
最近在学习sigma delta adc设计时,发现用SDtoolbox中的ADC-DAC建模时遇到一个细节问题,就是按照Understand书中的描述,量化器的输入输出曲线应该是如下图所示
图一
也就是量化器的输出应该比输入高一个level,但是用SDtoolbox中的ADC-DAC在实际仿真中发现该模块的输入输出幅度均为±1,即两者并没有相差的level,这也与他的描述相同,所以首先想知道这个ADC-DAC模块的原理是什么呢?
图二
那请问这样的话,两者在原理上还可以划等号吗?总感觉两者之间还是有细小的差别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楼主:
另外,如果要设计4bit量化的话,下图中的vref的取值应该是如何的呢?(2.5是期望的实际电路中的反馈电压),望不吝赐教,谢谢!

期望的4bit量化

期望的4bit量化

网友(2024-06-27):
引用 楼主:
另外,如果要设计4bit量化的话,下图中的vref的取值应该是如何的呢?(2.5是期望的实际电路中的反馈电压) ...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嘛?我也看不懂这个地方。

网友(2025-07-31):
最后一级积分器的输出摆幅应该基本上等于输入信号的摆幅,ADC前面的第一个gain模块给成1/输出摆幅,第二个gain模块的增益设为参考电压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