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创建scenario 不能session focus

楼主(2024-01-18):
大佬们,想请教一下,我通过之前保存的session读入pt,创建scenario,想用PT验证不同工艺角的时序。但是到了第六步就不行了,看了PT的参考文档说要current scenario先进行前五步,但是也检查了,一直没有成功,想请教一下。(成功过一次,但是后面就一直都是这样,也重新保存过session),第一张图是运行结果,第二章是代码。

网友A:
create_scenario
current_session {ssss3 ssss}
current_scenario

楼主:
上面上传没有成功,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面上传没有成功,图片

又尝试出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面上传没有成功,图片

尝试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_scenario
current_session {ssss3 ssss}
current_scenario

感谢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