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dc斜坡补偿电感电流扰动量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2024-01-18):
式(4-1)、(4-2)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
就图上几何量之间的关系。我的理解就是噪声带来的扰动delta0到下个周期应该变小,否则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图上几何量之间的关系。我的理解就是噪声带来的扰动delta0到下个周期应该变小,否则不稳定。 ...

哪有delta0,公式怎么来的呢?

网友A:
找到中间两个最小的三角形组成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底是delta I0,对应的高是delta dT。斜率就是Y轴比X轴。底delta I0被对应的高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分别是高delta dT乘以对应的斜率m1和mc。这就是4-1。同理可得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中间两个最小的三角形组成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底是delta I0,对应的高是delta dT。斜率就是Y轴比X轴 ...

m1=deltaI01/delta dT;mc=deltaI02/delta dT;
m1+m2=(deltaI01+deltaI02)/delta dT;
(4-2)怎么来的呢?

网友(2025-09-27):
问一下这是哪本书呢

网友:
4-2图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