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kill函数类型

楼主(2024-01-18):
请问各位大佬,db开头的函数和rod开头的函数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拿dbCreatePath和rodCreatePath举例,两个的格式不太相同,个人感觉rod类型的更加倾向于在做Pcell时使用,db类型的更加倾向于做Script时使用。
还请大佬们指点指点

楼主:
还有Skill其它开头的函数类型,也不是很了解它们的区别,可以点拨点拨或者推荐一些相关的资料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但是我记得好像看到过,rod是relative objtive designwo字面意思是相关对象设计,db是database.
我看到mpp保护环的源码里,multi part path 里面就有很多rod开头的。感觉是因为这些path的形状是相关的。
我知道的几个,ge是graphic editor 图形化编辑器,hi是human interactive用户交互式,很多图形界面的操作好像有关系。le 是layout editor.dd好像是design datab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