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反标时,MAXIMUM可以反标上,反标MINIMUM时却没成功,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4-01-18):
sdf反标时,MAXIMUM可以反标上,反标MINIMUM时却没成功,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cell里面的 IOPATH B0 Y (0.040::0.048) , 没有中间TYP的delay,sdf_annotate里面的 mtm_spec 除了ss的时候是MAXINUM,其他corner都是MINIMUM,跑MAXIMUM没问题,MINIMUM时报IOPATH is not found.

网友:
看看你反标minimum的系统函数,参数有没有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