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改prop时判断的方法

楼主(2024-01-18):
修改prop时判断的方法

我自己想的方法,但是感觉很蠢

foreach(var     css()~>prop

if((var~>name=="xxx" )&&(var~>value="yyy")

dpRplaceProp(…………)

);if

);foreach

不判断直接dpRplaceProp,没有的prop也会加上。。。

这个判断过程是对每一条进行判断的,有没有能不用这个foreach的方法

楼主:
自己想明白了,之前用dbFindProp得到的指针不知道怎么使用。给他赋值到一个变量,继续去访问就好了

网友A:
直接在foreach前用setof函数过滤下
varlist = setof(x css()~>prop (x~>name=="xxx" && x~>value=="yy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foreach前用setof函数过滤下
varlist = setof(x css()~>prop (x~>name=="xxx" && x~>value=="yyy")) ...

不是那个意思,是直接不用foreach函数。

我上一楼层已经说了方法了。直接用a=dbFindProp(propName)
if(a!=nil
then a->value=需要的值
)
直接不用foreach函数。(上面函数格式凭记忆写的,可能有错,思路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