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

楼主(2024-01-18):
LVS检查net和尺寸都对应了,但是有几个管子不匹配,这是为啥呢,管子类型也一样

网友:
如果确定没问题,看一下大小写是否识别

网友:
注意原理图和版图的网表是否是最新的

网友:
检查一下对应的一些识别层有没有画上

网友:
M10源漏线路接一起的,版图不是,查一下看看

网友:
可能是源、漏极上金属有漏打孔,建议逐层金属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