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了解了协议之后怎么设计代码?

楼主(2024-01-18):
大佬们,我最近在看i2c,spi协议,但是对比一下代码,发现代码里还有很多其他功能,像什么start,stop等信号,要怎么设计就感觉不知所措.请问一下有哪些资料可以提高这方面能力?

网友:
自己上手写,自己验

网友:
不知道怎么下手说明还没搞明白协议,写代码前画一个流程图或者状态机,照着这个就可以写代码了,然后就是写test bench验证,创造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输入区验证

网友:
也只是1.5年经验的新手,我的想法还是要想清楚实现对应的协议需要哪些输入输出端口,输入的信号要经过哪些状态的处理以后得到下一步的处理结果,这一步是可以画状态图分析的。状态跳转的过程中可以看看需要设计哪些内部信号来指示状态或者判断状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