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电荷泵中充放电电流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4-01-18):
电荷泵的充放电电流会振荡,可能是什么原因,电路结构如图仿真图如下,就是在电荷泵后面挂了一个50pf的电容直接跑trans的

楼主:
电路图和仿真图

网友:
运放的参数设置的多少?参考频率给的是多少?没有这些信息也没办法确定呀

网友A:
你这单纯仿真精度不够而已,这种非常直的三角电路本身产生不了的,仿真精度拉高就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单纯仿真精度不够而已,这种非常直的三角电路本身产生不了的,仿真精度拉高就看不到了 ...

谢谢,弄了好久,还以为是稳定性的原因,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