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vip,DVE和verdi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24-01-18):
各位大佬好,我正在学习使用S家apb vip, 用自带的命令跑example,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输入gmake USE_SIMULATOR=vcsvlog directed_test WAVES=1后运行了dve,这个dve怎么才能打开class、stack等窗口?如图1在设置中显示是灰色的。
2、输入gmake USE_SIMULATOR=vcsvlog directed_test pa=fsdb后打开了verdi,但是hire内没有代码,只打开了Protocol Analyzer

网友:
verdi那个自己去找vcsvlog-svlog对应的行数 在编译命令里加上-kdb -lca
dve很久没用过了 有verdi就用verd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