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SMC180nm MIMCAP版图及连接

楼主(2024-01-19):
TSMC180nm的MIMCAP是由顶端两层金属构成,分别对应Bottom和Top。在查看MIMCAP版图时,发现主体为四层,M5,M6,VIA56,CTM5,如下图左侧。
  • M5,最大的灰色区域
  • M6,米黄色区域,有从左上到右下的斜线
  • VIA56,米黄色格子
  • CTM5,和M6完全重合的紫色区域

其中的CTM5层,应该是专为MIMCAP设计的MASK。但在MIMCAP中除了有金属层外,居然还有M5到M6的via。专门检查了一下,这个和m5到m6的via是一模一样的,心里很疑惑,这不会直接将电容两端连接了嘛?
下图右侧是M5+VIA56+M6连接,它和MIMCAP的区别只有这一层CTM5

在网上也没有查到很多关于这个的解释,不过看到这个网站(https://gf180mcu-pdk.readthedocs ... anual/drm_10_4.html)绘制的MIM结构,猜测这个VIA56并不会打穿到M5M6,而是打到中间的CTM5上,降低平板电容两极板的距离,增大电容。大概率这个CTM5就等价于途中的FuseTop。

在这个网站(https://tinytapeout.com/siliwiz/capacitors/),也提供了类似的解读:

对于MIMCAP的连接方式,一般推荐下极板也要连接到M6层后再往下连接,而不是bottom直接在M5向下连接:

网友:
CTM即Capacitor Top Metal,是MIM专有的Mask,所以MIM的top是CTM,而Bottom是Metal5,Metal6通过VIA5将CTM接出

网友A:
他的via56在gds是会做逻辑运算的,要是下方没有ctm5就代表M5与M6的孔,下方有ctm5就代表M6到ctm5的孔,在版图里面属于常规操作了,基本我遇到的工艺都是这么操作,所以有时候版图点亮的时候电容会短路掉,还得专门加stop layer

网友:
楼主理解的很对,MIM层通过Vian-1 和Mn相连接,作为上级版,叫做PLUS/TOP端,Mn-1作为下级版,叫做MINUS/bottom 端

网友(2025-03-13):
引用 网友A:
他的via56在gds是会做逻辑运算的,要是下方没有ctm5就代表M5与M6的孔,下方有ctm5就代表M6到ctm5的孔,在版 ...

你好我TSMC65nm工艺版图mimcap在过lvs时就报错短路了。请问下应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