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请问如何看cadence virtuoso版图各层的最小线宽吗

楼主(2024-01-19):
亲爱的大佬们:
   请问一下有谁知道如何看一张版图中,每层的详细信息;不论是快捷键也好还是skill,帮忙提供一个。非常感谢!!

网友A:
一般看designrule的。。看tf也行

网友B:
看每层金属的线宽就是选中金属,按P在图中绘制path,path宽度就是该层金属支持的最小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看designrule的。。看tf也行

谢谢解答,但我这个是指有一张别人已经画好的版图,我要看他的最小线宽,不是指它支持的或是Designrule。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但我这个是指有一张别人已经画好的版图,我要看他的最小线宽,不是指它支持的或是Designrule。 ...

看别人的一般去看logic部分 这部分的连线一般是最小线宽 当然你看了后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找一找有没有比这儿更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每层金属的线宽就是选中金属,按P在图中绘制path,path宽度就是该层金属支持的最小线宽 ...

谢谢解答,但我这个是指有一张别人已经画好的版图,我要看他的最小线宽,不是指它支持的或是Designrule。

网友:
用DRC 去check ,在option 里面 include,自己写一个rule, 举例:

  1. check_M1_min_width{

  2.   INT M1 < x
  3. }

  4.

可以先设一个期望最小的值,来替换x 去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