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report_timing -nworst 报出来不是最差的一条?

楼主(2024-01-19):
同一个session下,PT report_timing -nworst 报出来不是最差的一条。
report_timing -max_path 1 -pba_mode path -group reg2reg -delay_type max 报出来是 -0.002 ns
report_timing -max_path 1 -pba_mode path -group reg2reg -delay_type max -from ****  -to **** (指定起始点)  报出来有 -0.010 ns
(当然,出来的是起始点不同的,两条不同的路径,)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正还是负
0.002 < 0.010
-0.002 > -0.0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还是负
0.002 < 0.010
-0.002 > -0.010

负的

网友A:
OK, 那应该就是 pba_mode path的机制造成,它是直接用GBA的结果重新计算,nworst 1就是GBA最差的一条重新计算

如果想看pba最差的一条应该用 pba_mode exhaust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那应该就是 pba_mode path的机制造成,它是直接用GBA的结果重新计算,nworst 1就是GBA最差的一条重新计 ...

真是这样!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