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获取器件widthLength

楼主(2024-01-19):
500资产
Dear all

     请教如何命令获取器件的W/L,有专门的API吗?或者如何通过CV获取?尝试通过geGetSelSet()去逐项找,没找到。通过GT层point去判断又觉得太麻烦,请各位老师指点,特奉上全年收入,以表诚意!

谢谢~

网友A:
q一下mos把左下角显示cdf name打开,再geGetSelSet~>l或w

楼主:
obj=geGetSelSet()
(db:0x3dae359a)
obj~>??
((db:0x3dae359a cellView db:0x35cfb31a objType "inst"
        prop nil bBox
        ((0.455 0.25)
            (2.875 3.11)
        ) children
        nil groupMembers nil isAnyInst t
        isShape nil matchPoints nil net
        nil parent nil pin nil
        purpose "cell" textDisplays nil assocTextDisplays
        nil markers nil figGroup nil
        baseName "I10" cellName "nmos5v_mac" instHeader
        db:0x3dae369b instTerms nil libName "tsmc18"
        master db:0x3dae3e1a name "I10" numInst
        1 viewName "layout" conns nil
        mag 1.0 orient "R0" status
        nil transform
        ((1.365 0.68) "R0" 1.0) xy
        (1.365 0.68)
        cluster nil blockages nil physOnly
        nil source "netlist"
    )
)
obj~>inst
(n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q一下mos把左下角显示cdf name打开,再geGetSelSet~>l或w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