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SDM中带开关电容的运放该如何仿真其性能?

楼主(2024-01-19):
SDM中的运放通过电容来进行CMFB,如果要仿真其STB参数是不是不能直接插iprobe?是有对应的仿真方式不?还是直接给它静态工作点来进行仿真,将共模反馈移除?

网友A:
可以先用理想共模反馈仿真再加上开关电容CMFB,也可以结合pss,pac,pstb,tran来看

网友:
用pstb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用理想共模反馈仿真再加上开关电容CMFB,也可以结合pss,pac,pstb,tran来看 ...

我看到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先仿真tran,然后在stb中设置prevoppoint来验证